[分离合成]
首发 VAIO VJS121C11T DA0MSDMBAB0 REV.B备份配置ME

楼主(2022-08-28):
机型:VAIO VJS121C11T
板号:DA0MSDMBAB0 REV.B   i5-8265U+板载8G
BIOS类型:原机备份+备份配置ME,已测试
VAIO VJS121C11T DA0MSDMBAB0 REV.B备份配置ME

网友A(2023-02-19):
请教下你的风扇是怎么改的?我的风扇时转时不转,不转时会自动关机,温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你的风扇是怎么改的?我的风扇时转时不转,不转时会自动关机,温度高

我修的其他地方,风扇上家维修的,常规改都是把风扇信号去掉,正极找个边上5V直接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