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H81主板上面的芯片

楼主(2022-08-28):
主板是昂达H81 在其他二线主板上面也有很多这个芯片 。  很多这个芯片坏了。但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只有上面的代号3341A    搭配主芯片RT8889A
就是内存供电芯片旁边的8脚芯片。 求大神告知一下~~~

网友:
check all pin of ic and post comment, i can't help you

网友:
小8脚那个?

网友:
拆了不影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