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大事了,自己改笔记本电芯,误将电池的bd脚位接入到正极

楼主(2022-08-28):
一瞬间电脑显示关机马上就黑屏了,插电源和电池都没有反应了,指示灯全部都不亮,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这是要报废的节奏吗?电池的2脚,BAT_DET这个脚位

网友A:
明显是大短路的表现

网友:
不触发了?

网友:
没任何反应,接电池和电源灯不亮

网友B:
待机电压都没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都没有了吧

是的,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大短路的表现

没有短路,EC芯片发热烫手

网友(点评):
拆了EC 换个试试吧

网友:
EC绝对烧了

网友:
换ec就好了。估计充电芯片也要查一下

网友:
vdd3的芯片也会坏吗?

网友D:
高低压直接干死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低压直接干死低电压

什么意思?

网友:
运气好ec嗝屁运气不好cpu嗝屁

网友:
出啥大事了?天塌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短路,EC芯片发热烫手

你彻底的把EC送走了

网友:
EC 烫就直接换!

网友:
不要慌,换ec。

网友C:
EC换了不发热了,但是一样的症状,插电没有电源灯,不触发,接电池也一样

网友:
按时序查下看看,

网友:
牛逼啊,兄弟,数据脚你给接供电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换了不发热了,但是一样的症状,插电没有电源灯,不触发,接电池也一样

检查隔离保护电路、公共点电压,检查EC待机条件,是否异常,异常就追来源

网友:
不会弄别乱弄啊

网友:
问题不大换EC

网友:
ec挂逼啊!

网友:
换了EC了,正常开机使用,但是充电功率一直只有16w,放电正常,怎么回事?而且电池充满电不会亮绿灯,而是灭灯,就一个电源灯亮,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大件不坏 就慢慢修呗 问题不大 就是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