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充电,电池座子直接19v,电池额定13v

楼主(2022-08-28):
各位大神好,小弟飞行堡垒5电池不充电,两个电池都一样。尝试自己维修,万用表测得如下结果。请问是不是充电控制器(CMI BQ24780SRUYR QFN-28)烧坏了?引起故障的是带电池插拔屏幕排线,屏幕黑屏,换了保险丝好了。现在出现电池不充电的问题。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好哥哥们,这是芯片手册提供的推荐条件。请问芯片损坏会不会连带周围元器件一起损坏?

网友:
好哥哥们,这是芯片手册推荐的条件。请问芯片损坏会不会连带周围的元器件一起损坏?

网友:
芯片换了吗

网友:
常用充电芯片,先换一个试试,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池隔离出现故障,DC隔离应该没问题

网友:
怀疑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就直接换!

网友:
华硕这尿性你不懂,大哥给你讲讲,飞行堡垒系列有个毛病,主板短路后,电池就挂了,买个电池就好了,不用研究了

网友:
所以不要自己折腾电脑,换屏清灰这种小事情,找个门店也花不了几个钱,你这次烧了屏保险,下次烧了cpu呢?得不偿失,别折腾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池隔离出现故障

网友:
楼主厉害,还有点位图

网友:
保护隔离、充电芯片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电池接口19v,明显是充电的mos管挂了,顺便看下二个隔离管

网友:
如今好多自己动手的都是直接干成尸体机,见的太多了!基本都是一看就会,一干就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