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被锁

楼主(2022-08-28):
dell  228wf的显示器出现一把锁,求

网友A:
解锁的方法很简单的:长按住MENU键15秒钟以上,直到出现UNLOCK的标志。  戴尔的LCD有两种锁定模式:  第一种:锁OSD,这个比较好办,直接在MENU里就可以解锁.。  另一种:锁Menu的,会把所有的功能键都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锁的方法很简单的:长按住MENU键15秒钟以上,直到出现UNLOCK的标志。  戴尔的LCD有两种锁定模式:  第一 ...

正解,不知道楼主看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