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6

楼主(2022-08-28):
开机没声音,右下角小喇叭打着叉号,显示未安装任何音频输出设备,不知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
出门左拐有家维修店

网友:
换系统,换声卡芯片

网友:
一看就不是同行,去找维修店吧

网友:
1声卡坏 2声卡驱动未安装

网友:
没找到硬件 一般是主板问题 找专人维修才得

网友:
这个是安装的win系统,如果苹果系统是正常的,那就是这个驱动没有正确安装。再不就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A:
换声卡小板  换排线  换系统    换主板  试试

网友:
就是这个驱动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
这个最好是找专人维修的给你排查排查

网友:
直接换充电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声卡小板  换排线  换系统    换主板  试试

换这么多其实不如直接换人划算

网友:
找专业的,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描述不全面,你是苹果系统下没有声音还是window下没有生意

网友:
苹果笔记本安装Windows没有声音,很有可能是Windows里没有声卡驱动引起的,您可以装个驱动试试

网友:
正解:1声卡坏 2声卡驱动未安装

网友:
重装驱动没用得话更换声卡小板即可

网友:
驱动不对,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网友:
是你安的系统吗,如果用bootcamp创建启动U盘的话,U盘里面是有个bootcamp文件夹的,所有驱动都在里面

网友:
装驱动啊.苹果系统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