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兄弟们esd系统文件怎么安装

楼主(2022-08-28):
兄弟们esd系统文件怎么安装

网友A:
ESD系统文件安装请查看附件

网友:
除了gho安装器其他都可以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系统文件安装请查看附件

附件在哪里查看

网友:
可以到bbs.wuyou.net下载winsetup

网友:
这两你在PE下去运行

网友:
esd跟gho一样呀

网友:
下载WinNTSetup 3.9.4

网友:
pe系统直接安装

网友:
你百度瘦一下ESD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