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YPEC 的机器 版号la-j701p u9发热

楼主(2022-08-29):
联想TYPEC 的机器 版号la-j701p 不触发,U9发热,拆掉后不升压了,想咨询下大家又没有修过的,有啥思路么?
不触发

网友:
纠正下,不是不升压,是升压,但是不触发,测量U9 1和5PIN短路 证明U9已经损坏,现在准备看下EC的状态

网友:
CPU挂了,3合一,USB数据无穷大了

网友:
1是电源,5是电源输出,u9发热可能是usb的短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