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老型号笔记本屏幕右半边大颗粒(?)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8-29):
特地显示了下RGB三个纯色,色彩是有的,但是整体明显不对,相当大颗粒

网友A:
这个还有烧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有烧瓶的问题?

整整半边。
自己的也不打算用的机器了,不打算修,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见过,大约是什么类型故障

网友:
换 个旧屏接着用,哈哈。

网友:
只有半边有问题的话先排除一下屏幕本身问题

网友:
只有半边有问题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2022-10-11):
每天看看新帖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