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22-08-29):
一大早,客户打电话电脑不开机,上电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一看,B85主板。第一时间想到PSON断线。哦不,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换主板,
习惯性的更换了下电源。小电池CMOS放电,涛声依旧。直接给客户讲更换主板,报价,客户同意(客户从乡下赶过来着急有事回去)
三下五除二,脱(拆)了他(主)衣(板)服。
上电进系统。测试下声音,网络。ok收钱

下面进入正题
1,既然不触发。那就测量呗
开关脚电压有异常,偏低。运气不错,这是个好兆头
因为是通过3V上拉。直接找1117这种稳压器。一测试果然发现敌情

接着测量输入脚,5V正常,调节脚adj,发现电压不对。

adj脚异常

接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直接分压电阻直接换掉
来几张好板子的电压测量图

再来一张稳压器的论坛原理图,老司机勿喷,上图纯粹为了骗分

为啥直接换电阻,而不是换稳压器,按理这玩意也容易坏。因为我看到似乎有腐蚀

换完再说。,
换好了上电测试下电压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继续上图

上电直接亮机。完美结束。,中午加鸡腿

各位大佬看看东东小手加加分,加分不扣分。

 会员957986300鑫豆2026-1-24 21:21
 会员1565303300鑫豆2024-9-15 15:41
 会员1132538300鑫豆2024-7-19 09:46
 会员212112300鑫豆2024-2-3 15:40
 会员9256072元2023-4-23 00:00

网友A:
能修为啥选择跟客户说换主板呢?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技术精湛最主要是能忽悠客户换主板厉害

网友:
下次直接说清楚!脱衣服就脱衣服,什么拆主板

网友:
其实,维修 真的不如换 主板,赚差不多的钱,花时间 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为啥选择跟客户说换主板呢?

换主板赚一比,留下来的主板又可以卖出去。

网友B:
刘总,教教我修台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修为啥选择跟客户说换主板呢?

换主板可能会赚多点,修的话一个要时间,另外现在维修价格太低了,又开不高。

网友:
待机电压偏低大部分都是桥短路。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稳压器,因为电阻太小不好换哈哈

网友:
话说老哥这个头像咋弄的,这么大

网友:
换主板什么价格?棕绿棕?

网友:
换主板稳定一点 避免客户大老远的又跑一趟

网友D:
江苏有你在,江苏修电脑的同行可以下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主板可能会赚多点,修的话一个要时间,另外现在维修价格太低了,又开不高。

客户把旧主板拿走咋办,换个主板也没法报太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把旧主板拿走咋办,换个主板也没法报太高啊。

拿走就拿走,反正换板肯定是当场给钱了,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有钱赚就可以了,赚得多还是少就看你的嘴皮子功夫了,不过现在市场价格是很透明的了,不能太纠结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技术精湛

网友:
分压电阻坏了,这时换稳压器是没用的

网友E:
不错,我都是推荐客户修,主要是省钱,实在修不好了再让顾客换,这样顾客也会比较信任你

网友:
?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简单故障,待机电压低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你太假了,第一张图跟最后2张是一块主板,中间的全是其它牌子的主板,大哥你来骗鬼的啊,

网友:
大家难道都没注意到他上的图片主板都不一样吗?第一张跟最后2张图片是一张主板,中间全是其它主板,这个明显就是假的啊,

网友:
giga h61 also suffers from this condition

网友:
换主板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学学习习惯看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技术精湛~

网友:
主板有问题都是直接换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都是推荐客户修,主要是省钱,实在修不好了再让顾客换,这样顾客也会比较信任你

你一般报价多少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一般报价多少修主板

150啊,换个新的不得三四百吗

网友:
手艺人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主板修好了,然后就又可以卖了,再等下一个主板,楼主高啊

网友:
楼主的贴和头像一样赞

网友:
BIOS爱坏是通病

网友:
不管主板是真还是假,反正换主板就对了

网友:
厉害了.我只会换主板,维修主板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刘总,教教我修台板。

我来教你怎么修。。。不要钱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江苏有你在,江苏修电脑的同行可以下岗了。

这不,我们都改行修自行车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到了
大佬不一般啊啊

网友:
一大早,客户打电话电脑不开机,上电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一看,B85主板。第一时间想到PSON断线。哦不,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换主板,
习惯性的更换了下电源。小电池CMOS放电,涛声依旧。直接给客户讲更换主板,报价,客户同意(客户从乡下赶过来着急有事回去)
三下五除二,脱(拆)了他(主)衣(板)服。
上电进系统。测试下声音,网络。ok收钱

下面进入正题
1,既然不触发。那就测量呗
开关脚电压有异常,偏低。运气不错,这是个好兆头
因为是通过3V上拉。直接找1117这种稳压器。一测试果然发现敌情

接着测量输入脚,5V正常,调节脚adj,发现电压不对。

adj脚异常

接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直接分压电阻直接换掉
来几张好板子的电压测量图

再来一张稳压器的论坛原理图,老司机勿喷,上图纯粹为了骗分

为啥直接换电阻,而不是换稳压器,按理这玩意也容易坏。因为我看到似乎有腐蚀

换完再说。,
换好了上电测试下电压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继续上图

上电直接亮机。完美结束。,中午加鸡腿

各位大佬看看东东小手加加分,加分不扣分。

 会员1565303300鑫豆2024-9-15 15:41
 会员1132538300鑫豆2024-7-19 09:46
 会员212112300鑫豆2024-2-3 15:40
 会员9256072元2023-4-23 00:00
 会员11946572元2022-9-28 2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