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 A320M-K全板电压正常,开机掉电,拆管解决秒杀。

楼主(2022-08-29):
PRIME  A320M-K全板电压正常,开机掉电,拆管解决秒杀。

网友:
那个管是啥信号的 ,

网友A:
管理EN的吧, 这个板子 BIOS有没?

网友:
1.03版本的,跟1.02版本不同。

网友B:
拆掉的是不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干嘛不换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的是不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干嘛不换一个呢

不装测试一天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EN的吧, 这个板子 BIOS有没?

没有,交机了。

网友:
拆掉这三极管、EN受谁控制呢

网友:
那管子是干啥用的

网友C:
牛皮克拉斯,我还专门下个点位图来弄清楚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EN的吧, 这个板子 BIOS有没?

直接官网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官网bios下载提取就行了

网友D:
大人,你有点图图纸?,分享一下可否
150718@qq.com

网友:
那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技术精湛

网友:
不错板子啊,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皮克拉斯,我还专门下个点位图来弄清楚原因

B360M-K 华硕这个有点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皮克拉斯,我还专门下个点位图来弄清楚原因

给客户保修30天,目前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人,你有点图图纸?,分享一下可否
150718@qq.com

给客户保修30天,目前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的是不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干嘛不换一个呢

给客户保修30天,目前没有返修。

网友(2022-11-16):
LM393 是 过温过压过流保护的,一般都是电阻变值导致取样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