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 4关机跑电,求助

楼主(2022-08-29):
surface pro 4关机后电池电量会一直减少,一直到没有,之前看到有人发过解决方法的,现在找不到帖子了,大佬们帮忙发一下连接,谢谢了

网友A:
待机芯片的待机部分漏电,我有个手机是待机芯片自身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的待机部分漏电,我有个手机是待机芯片自身漏电

有个帖子有说是哪里问题的,具体的

网友:
待机电路小电容漏电,拆了就好

网友:
可调电源应该可以看是不是待机偏大

网友(2022-10-07):
同问大概哪个位置?

网友B:
U3207  U3206电压输入脚外接电容漏电。夹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3207  U3206电压输入脚外接电容漏电。夹碎就可以了。

C3283\C3260\C3288\C3287都拆下来测没短路,一装上就只有10多欧了,怎么这样

网友:
背后两个小铁片下面短路了 ,把待机3.3拉了 所以跑电

网友(2022-12-29):
拆下来有用吗?  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C:
多长时间把电跑完?都有待机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长时间把电跑完?都有待机电流的

三天没了。

网友(2023-02-01):
三天时间放完电,那不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待机掉电快,昨天刚刚拆开,准备检查看看是哪个待机电流大。

网友:
这种都是电容漏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