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拆bios夹子,拆芯片,m_b

楼主(2022-08-29):
免拆bios夹子,拆芯片,m_bios和b_bios都刷了bios,都烧录了,还是出现这个画面,求大神科普!头疼

网友:
估计没烧成功吧

网友A:
应该烧录成功了。清空,查空,编写,检验,这四步都通过了,而且试了好几次,两种编程器都用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烧录成功了。清空,查空,编写,检验,这四步都通过了,而且试了好几次,两种编程器都用上了

我上次换了一个CPU然后就出这种情况了,应该是CPU不支持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对 没烧录成功

网友C:
看这样子是你程序没弄对,或者主bios和备份bios两个芯片里面数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样子是你程序没弄对,或者主bios和备份bios两个芯片里面数据不一样

就是bios程序不对!我已经重新找了bios文件刷进去了,主bios和备份bios都刷程序进去了,用了两种烧录器,都试了不行!会不会是电压问题,一焊好bios芯片,通电后就会毁掉程序?

网友D:
不要用免拆,稳定性不好。 请人帮你拆下来刷后再装上去的。

网友E:
内存坏或者cpu坏都可能出现这个介面的。出现这个不一定就是bios程序坏。这二种坏出现这个介面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免拆,稳定性不好。 请人帮你拆下来刷后再装上去的。

拆过了,热风枪我也吹下来烧录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换了一个CPU然后就出这种情况了,应该是CPU不支持

换了两个CPU,e3 1230v3和g3258,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坏或者cpu坏都可能出现这个介面的。出现这个不一定就是bios程序坏。这二种坏出现这个介面都遇到过。。。

尴尬,内存条我有5条d3的,都不行

网友:
免拆bios夹子.不用拆BIOS芯片前个月买了一个,用了好多次试都不行,读写都出错,扔一边没用。不知道是不是线太长。

网友:
主板维修发到笔记本维修来了,拆刷,稳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网友A:
现在芯片我拆开拆去的烧录,昨晚终于进去bios了!然后我没关机直接插sata硬盘线,再关机开机,卡在这个界面,诊断卡是22,这个怎么解

!哎,太难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BIOS有问题

网友:
台式机板折腾几下就直接扔

网友F:
内存概率大,原来华硕一个板子也是BIOS开机就自恢复,刷过BIOS,后来换了内存就好了,拆下来的旧内存放到某个精英的板子上直接都不过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概率大,原来华硕一个板子也是BIOS开机就自恢复,刷过BIOS,后来换了内存就好了,拆下来的旧内存放到某 ...

有道理,主板启动正常会将bios拷贝到内存某个段,然后在那里解压执行。所以内存故障也会显示bios有问题。
曾碰到过一例报硬盘故障的也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免拆不好用吧   直接风枪吹下来

网友G:
cpu,内存都换过了,为什么不换主板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ME或桥本身损坏导致 台式机主板官网都有BIOS基本刷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内存都换过了,为什么不换主板呢

修主板啊,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芯片我拆开拆去的烧录,昨晚终于进去bios了!然后我没关机直接插sata硬盘线,再关机开机,卡在这个界面,诊断卡是22,这个怎么解!哎,太难了!!!

已修好!掉了一个电阻,补上成功进系统使用!

网友:
厉害啊大兄弟

网友(2022-10-23):
夹子不好用,干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