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 260x迪兰简单维修

楼主(2022-08-29):
一张r7 260x 客户说不亮机,按照维修流程,先量对地阻抗,12v正常,5v正常,3.3v正常,1v正常,核心供电正常,1.5显存供电正常。
上机测电压,发现没有显存跟核心供电。
按照时序,1v有了下面应该出核心供电了。
核心供电主控ncp81022
这个主控不容易坏,仔细量en,vcc,12v检测都正常。按理应该有了,再用示波器量下电压,发现并不是一点电压都没有,有个0.2左右,些许波形起来。
二话不说先换个ncp81022
故障依旧,考虑到可能是反馈或者升压部分问题,仔细观看,发现协控一升压电容有点歪,一扣就掉。补上电容。成功亮机。

网友:
迪兰讯景小零件坏的多。

网友:
我也有块 R7 260X 量下有个供电芯片阻值要低于其他的。。。是否正常

网友:
亮机还不够啊,还得看后续测试

网友:
小零件需要火眼金睛啊。不然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