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PIXIU REV1.01 15秒掉电简单修复,附备份的BIOS

楼主(2022-08-29):
BIOS是备份的,不是秒亮BIOS
15秒掉电 华硕的都知道OC#的问题 这个板在论坛没看到这个案例 修好给分享一下秒杀经过,让以后碰到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秒杀
测试发现下图USB供电保险有点腐蚀阻值偏大了 直接短接

桥旁边472排阻右边4个脚下面两个脚有5V,上面两个脚无电压,4个脚直接一坨锡连起来
亮机图:

B250M-PIXIU REV1.01_亮机备份.BIN

网友A:
这个主板在论坛点位图是有,只是点位图没有零件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在论坛点位图是有,只是点位图没有零件信息。

确实有点位喔 要搜完整的板号B250M-PIXIU才搜得到
我之前只搜B250M-P 然后就  帖子我要改一下先

网友:
排阻的位置也能找到问题,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楼主图中箭头用的什么软件制作的,麻烦看见回一下,谢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箭头用的什么软件制作的,麻烦看见回一下,谢谢先。

QQ截图喔 CTRL+ALT+A 这三个键一起按 鼠标就可以画个框出来编辑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些资料刚想找

网友:
感谢分享,找到问题维修好画问题点不错

网友C:
台式机BIOS不分备份和原厂的。只要是对的BIOS都能秒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BIOS不分备份和原厂的。只要是对的BIOS都能秒亮。

不是这样的喔 会亮机慢甚至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