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杂牌ATX电源无5V待机维修记

楼主(2022-08-29):
品牌:杂牌(CCIVO新前线)
故障现象:无5V待机供电
维修技能:新手
维修经过:
一、拆机后检查该电源是UTC7608D+SC6105B电源方案,由UTC7608D提供待机5V输出给SC6105B供电,
      5v、12v的稳压过载都由SC6105B控制,没有431的稳压元件;

二、通电测UTC7608D,1脚启动电压2.8V,2脚电压6.5V;市电整流后电压250V;
       断电测UTC7608D,4脚未短路,测光耦也正常;维修一时陷入困境
三、后经高手(龙哥)指点,查阅资料

      发现UTC7608D 1脚的启动电压2.8v不正常,
      当即检查该电压来源,即发现外部启动电阻由两颗1M电阻接入市电整流后的250V,
      其中有一颗在线测阻值5M多,拆下测已开路。

四、替换上1M电阻后,测待机5V已有输出,UTC7608D_1脚为0v,2脚电源6.5v;
      短接绿线与地,未装回外壳时 测不到12V\5V输出,装回外壳就正常输出了。
五、附图:
      注:风扇边像是变压器的小铁块是配重

网友A:
现在修电源收不上价了吧,除非自己的修好再卖还可以

网友B:
市电整流后电压250V---电压明显偏低?

网友:
厉害!强电的都心里发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电源收不上价了吧,除非自己的修好再卖还可以

自用 修着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电整流后电压250V---电压明显偏低?

数显表测量是显示这值,输出电压不低。能开机能用,就是内存有一槽能读参数,用不了,可能是拆装时把什么东西搞虚焊了

网友:
杂牌电源,好的一大把都当废品卖掉了

网友:
自从南风天爆了,一个杂牌电压后,自用的最低也是长城航嘉。

网友C:
修不修是一回事,会不会又是一回事,会不修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D:
兄弟  如果5V 电压输出电流不够 或者电压不稳定 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不修是一回事,会不会又是一回事,会不修又是另一回事

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
修着练手 自用 谢谢分享

网友E:
小铁块如果没线接主板这个电源就可以扔了,如果有线那就是被动PFC变压器,串接的220V,别去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如果5V 电压输出电流不够 或者电压不稳定 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电容开花,容易电压不稳,具体因素要看线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铁块如果没线接主板这个电源就可以扔了,如果有线那就是被动PFC变压器,串接的220V,别去摸

杂牌是配重,没线 好看的

网友F(2022-09-30):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本着学习心态修什么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维修价值
简单维修,也是不错哈,增加维修经验,又环保节约资源

网友(2023-03-10):
感谢我有个一模一样的电源,是上电后短接不启动,看了你的帖子,换了这电阻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