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XS重摔后通话无声,重植基带OK……

楼主(2022-08-29):
XS重摔后通话无声,重植基带OK……

网友A:
请问咋判断到要重植基带的?

网友:
这种问题修到过几个,但是我碰到的都不是基带CPU,都是中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咋判断到要重植基带的?

只是通话无声,但是录音,微信发语音视频都有声音的,就是基带和CPU通讯的i2s总线出问题了,中层,基带,CPU都有可能。一般分层测这几个i2s阻值就知道问题在上层还是下层,如果阻值都正常就是中层。

网友:
断点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