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1660S不出核心供电或跑测试黑屏风扇狂转掉核心和后续电压

楼主(2022-08-29):
   客户送修一块铭瑄1660S终结者,说是点不亮。到手外观漂亮,无氧化腐蚀对地值正常,原厂防拆贴被拆过,说是上家没修好核心有短路,拿过来碰碰运气。拆开测试全板不短路上电测试,有5V,1.8V,无核心.无显存.无1.0PEX供电。因为是二修卡报价二百,客户也爽快同意。

   粗略观察上家动过主控NCP81611,PEX-VDD1.0V芯片GS9219,复合管NCP302150,功耗检测芯片45491,连1.8V芯片都动过,看样子上家也是花了大精力的,实际上1.8V的9219输出都正常,1角的PG信号都发出了,不会是它的问题然而上家都换了试过。

   根据时序,出1.8V后要出核心电压,先测81611芯片33角供电5V,结果才1V多肯定不正常,心想运气这么好捡了这么个大漏,自己都不感相信,跑线发现一个贴片保护电阻组值几千K,换上0欧电阻5V电压正常,一测核心还是没电压,果然二修的显卡没有漏可以捡,5V供电有了接着36角EN3.04V也正常,3角VRAMP12V也有,这不是妥妥的主控坏啦,然而还是没这么简单,换新主控问题依旧,上家都搞过了嘛当然不会这么容易。感觉很棘手扔那让它自己反省反省。

    下午有点时间又拿来瞅瞅,一上电竟然电压全有了,上机测试,亮机进系统,驱动装好也正常,网页电影看着毫无问题,这就自己反省好了?这是什么鬼问题,又捡钱了?当然没这么简单,一跑甜甜圈3秒不到黑屏风扇狂转,明显掉电压了,一测果然无核心电压了,关机再开依然正常进系统,打波形都有,复合管不良吗,上家换过了嘛,功耗检测出问题了?上家也换过了嘛,多跑测试黑屏后又恢复刚送来时得故障,怪不得上家说核心问题。我也没啥好办法了,准备放弃。

   第二天太无聊,又拿出来瞅瞅,上电还是不出核心电压,突然脑洞大开,既然主控gon工作条件都有了,我直接给核心外加个供电是不是就能行了?说干就干,核心直接可调0.8V,然而没叼用,加电后核心连温度都没有,核心功耗太大了,0.8直接被拉低0.5了,有加压到1.1V开机,这会核心工作了,显示器正常点亮,撤掉可调,显示器照样显示,啥问题呢,我这个半吊子也不晓得,依然不能过测试,黑屏后重新开机依然能正常进系统,依然测试黑屏,好吧,一直在做无用工,心想会不会真是核心内部有短路或者有电容漏电,还是复合管不良呢,手贱贱的显卡背面到处摸摸,别说这摸摸还是有效果的,摸到复合管背面的小电容附近屏幕瞬间黑了,风扇狂转掉电了,拆下观察SR101大电阻附近有个黑色贴片,一般黑色肯定电感,不过也有神经的电容近似黑色,万用表一打,无穷大,一端对地阻值500多一边无穷大,上电测试一端0.45一端0.4,那肯定不是电容了,果断一坨焊锡连起来,开机没冒烟,进系统正常,测试正常过,原来就是个小小的电感挂了,测电感进系统时电压0.5,测试是接近1V,可能还是个检测电路上的原件,因为没一摸一样的点位图,修显卡只能靠猜,还好运气不错,被我瞎猫碰到死老鼠了。

网友:
要是拿红外测温枪岂不是秒杀

网友:
1660PDF 主控81611资料 铭瑄1660S终结者备份BIOS

主控81611

1660S BIOS

网友:
学无止境,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坏掉的电感连接到81611主控的23角CSCOMP角,总电流检测放大器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