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 270还有救吗?

楼主(2022-08-30):
圈中的电感和旁边的小电容都对地短路…不知道供的是哪里的电…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正常…就是不亮…求大神 这卡还有救么?

网友A:
翘了电感看看是哪边短路,核心短就扔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翘了电感看看是哪边短路,核心短就扔了吧

旁边的那个蓝色电容是短路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边的那个蓝色电容是短路的状态…

那就查前级啊,只要不是后级核心那边短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