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430s笔记本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22-08-30):
ThinkPad T430s笔记本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除非拔了coms电池和笔记本电池,等一段时间再安装上coms电池和笔记本电池,就还能开机,什么都正常,重启啊,关机开机啊短时间内都可以。如果关机后过一两个小时,再开机电池图标会闪一下,然后图中红圈的芯片会特别烫手,机器开不了机。然后重复之前步骤(除非拔了coms电池和笔记本电池,等一段时间再安装上coms电池和笔记本电池,就还能开机)。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告知一下

网友:
RTC电路查查

网友:
thinkpad的主板不好修啊,有很多小保险先量量看吧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2022-11-22):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不稳定的PC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