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TS450显卡进系统无法安装驱动的原因

楼主(2022-08-30):
进入系统后显卡没有驱动了,也不是到啥原因。各种驱动安装都没有办法。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是核心 还是内存呢

网友A:
显卡的金手指脏不脏?之前有碰到显卡跟主板接触不好,驱动安装不成功

网友B:
安装不上还是安装后有不良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装不上还是安装后有不良反应

就是安装驱动后和没安装一样  显示的都是800*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金手指脏不脏?之前有碰到显卡跟主板接触不好,驱动安装不成功

好的  我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安装驱动后和没安装一样  显示的都是800*600

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2022-10-20):
应该是核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