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显卡维修的步骤

楼主(2022-08-30):
为了了解维修显卡维修 淘了一块不能安装驱动的gts450  结果一看核心 不是gts50  一开始就被js欺骗了真悲哀啊  能根据核心判断显卡型号 吧bois 写回正确的型号么?

网友A:
假货,被刷BIOS了

网友:
这个用630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货,被刷BIOS了

js太多了,我@#!¥#@¥@#@%@#¥@#@@

网友:
630  ?具体是gt630 么?   哪里可以找到630的bios,然后如何刷回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