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4000F上电不显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楼主(2022-08-30):
接手一台二修本,型号为V4000F,版号X412FLC R2.1,上电卡0.5左右电流不动,刷BIOS无果,示波器BIOS有片选,考虑板载内存挂,此板有外接内存插槽,应当考虑屏蔽板载加装外接内存,拆板目测显卡供电被人动过,应该是上家怀疑电流卡在了显卡,找了下没有这个板的屏蔽内存方法,没办法只能排列组合了,点图配合,尝试几次后确定正确的屏蔽组合DIMM_SEL0/DIMM_SEL1/DIMM_SEL02为100,需要移动二个电阻,R2160移至R2161,R2165T移动至R2164位置,外接内存后上电,电流表电流上下跳动,电流上到1.1A左右,装机测试已经亮机,进系统后机台运行正常,至此维修结束。另如果此板型内存颗粒短路发热,需拆掉板载4片内存颗粒

网友:
顶一下 ,多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