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后自检无法通过

楼主(2022-08-30):
台式机,18-19年配置的,上电开机后,风扇转,大约半分钟后就停止,然后风扇反复重启,机器无法启动,后经过插拔内存条、显卡、CPU散热风扇,均无改变,换其他型号主板,测试显卡正常、内存正常,各位大咖给个意见,如何最低限度的成本解决这个故障。

网友:
自己修最低成本

网友:
技嘉的最好查了,看看图纸先查EN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PG按顺序来

网友:
万用表整出来 主板供电先测一遍再说

网友:
check in order, you will find errors

网友B:
好歹诊断卡跑个码吧。
从你描述 推测内存嫌疑最大。

网友:
看情况已经是确定主板故障了,直接去维修店修或者换主板吧,你搞不定的,你没有工具,就算有工具你也不一定能搞定。

网友:
现在小白这么多,该花钱还是去花钱吧

网友:
没测量工具不好判断,PCH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C:
换新主板,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歹诊断卡跑个码吧。
从你描述 推测内存嫌疑最大。

都说想要成本最低的维修方法,一个诊断卡都比主板贵

网友:
到自检那一步了吗,你就直接说自检没过,

网友:
换主板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说想要成本最低的维修方法,一个诊断卡都比主板贵

不用买贵的,10块钱的能大概跑个码,通过跑码停码能大致判断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PG按顺序来

懂的就不这样问了

网友:
你没有提到电源,其实这个症状更像是电源故障保护。
把显卡内存换到其他主板时用的是这个电源吗?还是说把配件装到其他电脑上测的?

网友:
去迅维学习下,什么都明白了。
还是不要认为自己折腾几下能搞别人靠专业吃饭的事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新主板,完美解决问题

直接换个新电脑最好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他们说刷Bios

网友:
维修刷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