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80E 6-71-N**0-D02不上电

楼主(2022-08-30):
   接同行神州战神K680E板号6-71-N**0-D02不上电,这个同行又给另一家维修的修过,说修不好。拆开看,板BIOS刷过,还少了一个芯片P2808,大家修蓝天的板都知道这芯片什么用的,少了它肯定不开机。

   不多说,也懒得找这芯片,直接改线路,因为这芯片坏的多,都是直接改,不会的朋友找一下论坛的贴子,上面有介绍怎么改的。改完上电,0.04A不动,过几分钟就掉电到0.00A,再次上电,量各电感,3.5V都有了,内存VDDQ也有,VDD_1.05 也有,还有一个1.8V也出来了,其它电压都没有,看时序VDDQ出来应该就到VCCIO了,找VCCIO的条件,发现供电之类的都有,就是EN没有,EN没有肯定是不会出电压的,而EN 又是由U27的与门出来的,门的电压正常,1脚正常,2脚0.2V左右,这个肯定不正常了,
再向前找,发现SUSB#又是由U21与门出来的,与门1脚EC_EN正常,2脚南桥出来的SUSB#_PCH也正常,就是输出不正常,很明显了,这一路信号有问题。
1.2脚正常,电压正常,4脚应该会输出3V的电压,现在才0.2V左右,量它的阻值,十多殴,拆U21,阻值不变,看来是后面有短路了,慢慢找吧,一处一处的断开,由于没有点位图,只能一个一个的找,花了半天,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复合管,是由SUSB#转SUSB的电压,管子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但是拆了它前面U21输出就正常了

找一个差不多的管换上,通电之后,电流一下就上去了,看电流应该是能亮机了,接屏试机,正常,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点评):
板号是6-71-N**0-D02,里面为什么打星号呢?

网友:
板号,6-71-N**0-D02,为什么打星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