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无VCORE维修

楼主(2022-08-30):
主板型号:ONDA H61 VER4.00
故障:上电无核心电压
过程:看供电方案是RT8859+9605
先打MOSG极的对地阻值,发现核显供电上管已经短路,把上、下管都换了再上电还是没有出电压。
只能检查电源管理芯片了,打8859VCC5VEN1.05V示波器PWM2PWM1PWMA1.8V无波形。用手摸88599605都有些烫手,只能定芯片了。
货到换上后不插内存条只上CPU能出核心电压了还有报警声,但是插上内存条后反复重启,心想是核显有问题,插上一张独立显卡也是同样的故障。仔细看发现9605焊接有点不正,重新放正并用烙铁加焊以后就正常开机了。
在这次维修过程中曲折的地方就在插条子就反复重启的地方,这里折腾了很久,找通病,量分压电阻、量电压、刷BIOS。所以在此留个记录:
RT8859电压测量正常值:
PIN41:VCC-5V
PIN38:EN-1.05V
PIN42:OCSETA-3.0V待机2.5V,由3VSB经20K和220K分压得到
PIN43:OCSET-2.8V 待机2.5V,由3VSB经10K和56K分压得到
PIN47:DVDA-1.29V,由12V分压得到
PIN48:DVD-1.29V,由12V分压得到
PIN49:TONSETA-0.59V,外接160K电阻,跳变过程0V-12V-0.59V
PIN50:TONSET-1.09V,外接220K电阻,跳变过程0V-12V-1.09V

故障未解决之前,核显电压随重启0V-0.45V-0V变化
故障排除之后,核心电压随开机亮屏0V-1.2V-1.02V,核显电压随开机亮屏0V-1.2V-0.47V变化

刷了多个BIOS都不对,不是不开机就是诊断卡不显示码,附上主板BIOS备份供基友使用。

网友:
谢谢分享。后面留的记录最重要。

网友A:
这个有点曲折,焊接的基本功还是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曲折,焊接的基本功还是要紧。

首装太草率,太过自信。。。。。。。。。。

网友:
you are perfect. I Vote for you

网友:
确实草率了!差点坑了自己

网友:
结果还是完美

网友:
芯片不好焊,手工有偏差很正常。

网友:
这个芯片我一直焊不好,太难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遇到昂达的我都是直接换220K电阻。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收藏了。

网友:
焊接是多么重要的一环

网友:
在学习的路上 受教了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经验,感谢老哥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