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不通电 学习小白

楼主(2022-08-30):
维修小白请教大师傅   如何测量主板电压   我在你箭头标注的地方测量的电压都高出好多  内存那里测量的是5V cpu那里测量的是12V和10V(分别对应你的1.2V和0.95V)其他地方都高出好多  我想知道师傅测量的都是那些脚位 我的板子也有问题(开不了机 但多按几次开关有时候又能开机  几率很小 开机后一切正常 只要不关机)望大师傅能教教小白   主板是一样的  最好能给几个图片标出脚位的地方 ,谢谢大师傅了

网友A:
建议先弄懂万用表电压档怎么用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弄懂万用表电压档怎么用再说。

谢谢回复!基本的家电维修会点   万用表自然也会用 以前只弄网吧的软件和硬件更换  主板没维修过 现在废旧主板有几块想学习学习  视频看了一点  但都不详细 见笑了   小白小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弄懂万用表电压档怎么用再说。

我现在所测电压是  绿黑线加电短接后测量的 主板直接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弄懂万用表电压档怎么用再说。

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和点位图也找到了  就是不太会看 搞了两天了   找到几篇类似的故障的文章 才勉强找到主板上的几个点位

网友C:
if mainbroad have vcore, you check cpurst, you can change trazitor = mosfet. it will working

网友D:
各大供电初步正常,得查一查信号了。新手你就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if mainbroad have vcore, you check cpurst, you can change trazitor = mosfet. it will working

英文 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大供电初步正常,得查一查信号了。新手你就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找

上图是别人测量的结果   我的结果高很多  测量的时候不知道点位  只是在那附近测量得到的电压 内存5V CPU旁边12V和10V   所以我问的是应该在什么点位测量获得需要的电压值  (电路图上的点位称呼我也对不上号)最好能够用图标出详细位子及说明   谢谢   是不是很小白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基本的家电维修会点   万用表自然也会用 以前只弄网吧的软件和硬件更换  主板没维修过 现在废旧主板有几块想学习学习  视频看了一点  但都不详细 见笑了   小白小白呵呵

没有几年功夫,不好修,元件太多,一个小电容不良就会引起你相似的故障现象

网友:
你是想怎么修,先把上电流程搞了再说吧

网友:
Io 电路。你用吹风机吹io 哪有惊喜

网友:
首先 找到ec io的引脚定义图   按照先ec - 南桥-ec-电源  分别测量ec的pw脚有没有降压    s3脚有没有3.3v    ec的pson有没有5v 触发开关有没有降压

网友:
先找到相应io的脚位图      按照IO-南桥-IO-电源的顺序 检查IO的PW看有没有降压  再看S3有没有产生3.3V 再看pson没有产生5V 触发下开关看看5V有没有降压

网友:
没有复位,检查一下VRREADY有没有进南桥

网友:
给个图看吧

网友:
主板维修难度要高于显卡,要一一排查。

网友:
维修难度要高 BIOS简单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看看一下,不行再看IO

网友:
不开机 一般跟内存那边电路关系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