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J641P 高清图,显卡供电周边元件

楼主(2022-08-30):
版号LA-J641P
目前显卡不识别,显卡供电芯片处,7脚REF有一元件丢失,无图纸,买不到料板,求助兄弟们,有谁手上有这款机器,帮个忙,拍个照,量一下

网友:
找下电路图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A:
别的机器图纸有用这个芯片的,截图给你了,你看看能不能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机器图纸有用这个芯片的,截图给你了,你看看能不能代用

谢谢,不过这个机器设计好像比较特殊,我在第7脚上量到了一个180K电阻,原理图和其他图纸都对不上,我空了再看看,是不是被换了,主要焊盘分布也不太一样

网友:
学习了 帮不上忙

网友:
没有图纸的 就是 不好弄

网友:
这个没用,你要是搞到图纸就牛逼了

网友:
找到了一个一样机器,缺的是20K

网友:
谢了兄弟,我这边也找到了一个一样的机器,除了这个掉的,5CV输入2R2变质,ton 2R电阻变质,我怀疑这机器进过水

网友:
现在还是不行,可能还有坏的

网友:
我的搞定了,7脚的电容,5nf变成1uf了

网友B(2023-09-09):
trdtdrtdytyfufugiuguihuiih

长安长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dtdrtdytyfufugiuguihuiih

请遵守论坛规则,禁止灌水刷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