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无背光

楼主(2022-08-30):
用电筒可以看到字,换了一个屏就好了
这种屏幕怎么查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A:
背光是适配器或者电池直接供电 查一下到屏上没有

网友:
查高压电路 ,电压正常不 。屏那个软排线就是背光灯的排线。

网友B:
查高压电路, 图中连接屏逻辑板的软排线就是背光灯的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是适配器或者电池直接供电 查一下到屏上没有

换了一个屏就没问题,肯定不是排线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高压电路, 图中连接屏逻辑板的软排线就是背光灯的排线。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找个一样的屏把灯条接到故障屏上,还不行就是边板上得过压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