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GL553VD 集成显卡BIOS

楼主(2022-08-30):
华硕GL553VD 显卡坏了 拆电感就不开机,现在摘掉晶正不识别显卡了,进系统风扇狂转,求大佬改个BIOS 或者求教屏蔽独显也行 谢谢了

网友A:
华硕改集显必须要改显卡的复位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改集显必须要改显卡的复位信号

复位信号?有大概操作方法吗

网友:
Try it, hope it helps you.

ECROM ROG GL553VD.bin

BIos EC

ITE gl553vd.bin.zip

Bios IO

gl553vd rev 2.0 fx53v.BIN.zip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信号?有大概操作方法吗

直接说怎么改你怎么可能学的到东西 已经指明了要改显卡复位,剩下的需要你自己研究,这样你才能学到东西,而且百分百解决风扇狂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信号?有大概操作方法吗

好的  谢谢 我研究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