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折磨人的PG信号,华硕X441UV不触发

楼主(2022-08-30):
因为客户明天就要出门,要求今天修好,
故障点真的太不显眼,修了好久,来记录一下

拆机观察有进水痕迹,主板板号的贴纸被撕过,应该是被修过没修好,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待机35V插电就有

根据时序拆机测量前两个RTC都没,只根据点位实在不知道哪里产生的,
但是有个3VA经过两个电阻1.8K和40.2K过来的,奇怪的是1.8K没有,
实物有焊盘不清楚是被拆了还是什么

如果真的是由这个影响不开机 那么应该一次也开不了才对,

把这个电阻补上,果不其然还是不开机,小概率能开一次

再次根据时序测量,DSW3P3  DPWROK  3.3 1.8 1.0
这些都要么一直有要么一瞬间有过一会无了,懒得一个个分了

参考X441UBR的图纸  发现有专用的维修导图

可以看到有很多SUS电压需要出啦,但是用示波器测量无一例外都出来了
同样的有些电压一直有,一些出来了掉

查图纸能发现这些SUS电压都是由EC发出的VSUS ON来开启的,

但是用示波器测量VSUSON也是一瞬间出来后又没了,
感觉上像是EC关闭了输出这个信号,也有尝试直接割断EC发出的这个信号
直接由3VA EC上拉,结果各路供电都有了,但是电流0.007不触发哈哈哈

那么我都想干EC了,但是想到有时候是能开机的,
可能EC检测到某路电压不正常所以关闭了吧,
但是EC的脚位很多都是配置脚位GPIO,我真无语了,

中间有个小插曲是手摸板子的某个地方有时候会开机
尝试摸了好久锁定在EC附近,可以看到分别连到了EC的97脚100脚

这时候仔细观察EC每个脚位延伸出来的走线发现有两个测试点腐蚀
放大镜观察是断线的,这时候心里已经有底了,肯定就是这个的故障了

为了验证猜想,一个一个补点,补第一个97脚没用,它连着的是3VSUSPWRGD
这个是3VSUS的电压好信号,感觉很像很接近但是不是它的原因

第二个100脚点是GPIO脚,但是通过电阻延伸出来的是3VA_DSW_PWRGD
补上后插电直接开机,反复尝试完美修复。

所以说拆出主板后仔细观察是很有必要的,
本来天天观察滤波电容练出火眼金睛的我,今天也翻车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将近一下午啊,痛苦。

亮机图

献给和我一样半吊子选手一点参考~~~~~~~~~~~
(大神可能早就会查这些电压的PG,而我这种半吊子还在查待机条件,不喜勿喷哈)

网友:
不错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有进水的地方,先拿放大镜观察四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