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维修佬师答疑解惑 显示器led灯升压电路屡烧MOS

楼主(2022-08-30):
各位维修佬前辈,请教一下 像图中显示器led灯升压电路中。
1 如果不接入led灯条。二极管后的电压会随着时间持续升高而击穿mos吗?
2 如果储能电容开路,是不是会造成升压电路输出的电压持续升高击穿mos?
维修小白 感谢大神的指教

网友A:
1.不接LED,检不到电流,它会保护,电压不会升压
2,那电容开路,升压电压可能不会太高,,

网友B:
可能电感有问题了。

网友:
检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接LED,检不到电流,它会保护,电压不会升压
2,那电容开路,升压电压可能不会太高,,

感谢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感有问题了。

电感线圈0.4毫亨,没有一样的板子,没法对比 。感谢回复

网友:
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OB3350没考虑代换一下?

网友:
激励电压不对,负载短路或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