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ENVY DV4求助

楼主(2022-08-30):
有没有兄弟手上有这个机器的主板或者料板  能否帮我测一下这两个电阻是多大的 由于腐蚀了 飞了   这个又是CPU电路,就是图二的箭头圈圈里面的两个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上是0.5k.下是2k

网友:
谢谢兄弟了,就这个板子而言肯定是像你这样的阻值,不过后面我参考E49L的图纸10脚和11脚出来的电阻两颗 用1K和499的阻值也是可以的 现在机器已经修好不再掉电重启了  再次谢谢兄弟了

网友:
没图纸真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