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助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哪个

楼主(2022-08-30):
哪位大神知道杂牌主板G296E1.2上这个芯片型号是,现行谢过了

网友A:
谁会傻傻的找同型号的换。谁便找片主板,台式或笔记本都可以,找到CPU供电那里,看MOS管是差不多大小的就行,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会傻傻的找同型号的换。谁便找片主板,台式或笔记本都可以,找到CPU供电那里,看MOS管是差不多大小的就行 ...

说的是下面的芯片啊 ,不是MOS,我已经找到了具体型号,已经买了换上不行了再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