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5V短路的问题

楼主(2022-08-31):
今天在修一个机器没有3-5v,芯片是tps51225,有线性没pwm,于是换了个51225,换上后把各电感都测了一下确认没对地,把3-5v场管测了确定没击穿然后上电。结果上电就大短了,3v的场管击穿了,电感后级短了。加电烧鸡,南桥发热,基本上肯定南桥挂壁了。 问一下各位大佬,你们换3-5v芯片会不会先测试一下?换好要不要把电感撬起来后上电?这都是第三个击穿mos烧南桥的了,蛋疼无比

网友A:
上电前有检查下各焊脚么,是否没焊接到位哦

网友:
估计没有焊好

网友B:
这明显是你没焊好  人家以前只是不出ALW电压 你直接给3V干穿了  肯定是你的问题啊  我修一般不轻易换芯片 查完条件再说 都正常了再换芯片 而且 换3 5V芯片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不说3V烧桥 5V烧芯片你也蛋疼

网友C:
如果不确定的话,通电前可以拆掉上管,用示波器测量上电后的上下管g级波形

网友D:
这种有可能低芯片本身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前有检查下各焊脚么,是否没焊接到位哦

检查了的,结果还是穿了

网友:
可能是,这个QFN成功率我一直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你没焊好  人家以前只是不出ALW电压 你直接给3V干穿了  肯定是你的问题啊  我修一般不轻易换芯片 查完条件再说 都正常了再换芯片 而且 换3 5V芯片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不说3V烧桥 5V烧芯片你也蛋疼

很难受啊。。这个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还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确定的话,通电前可以拆掉上管,用示波器测量上电后的上下管g级波形

哦哦哦,可以这样测试哈?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有可能低芯片本身有问题的

好几个了,芯片也有问题,我自己应该也有问题。我还是焊不好Q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