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 dragon

楼主(2022-08-31):
这个主板不触发,为了修好我专门买了一个同型号的好板子。
我对比着测试,bios正常的这个待机是有0.8v,不触发这个主板没有电压,
哪个大哥有这图纸帮我看看bios待机是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
正常情况下这个bios待机0.8开机后1.8,

网友:
不触发跟bios有关吗

网友:
好像这个是南桥那边问题多

网友A:
Cool最简单的是先把BIOS芯片对换下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ol最简单的是先把BIOS芯片对换下看看有没有电压

各引脚对地值正常应该不bios问题

网友:
大哥们不指点没关系,没有买图纸,没有买点位图。
已经修好了
这里面我只说一下,还是和io有关
为了不引响大哥们的收入,不具体说明了

网友(2022-11-11):
有个一样得,换了个晶振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