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拆机英伟达GTX960公版 供电接口掉件 求助

楼主(2022-08-31):
哪位大佬有这个卡 帮忙看看 这几个点都是什么 感谢在线等

网友A:
那不是掉件,是烧了12v供电

网友B:
12v外接电源进来的几个零欧电阻,显卡大短了,先查核心供电上管有没有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外接电源进来的几个零欧电阻,显卡大短了,先查核心供电上管有没有烧短。

查过了 阻值正常 补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掉件,是烧了12v供电

嗯 烧糊了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楼下大佬说是几个0Ω电阻 我补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