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液晶显示器B+电容两端的电压问题?

楼主(2022-08-31):
  今天接到一台宏碁的21寸LED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  测量B+电容(400V)时,两端的电压只有180V左右,LED等接口有12V电压输出,但开机亮一下就灭(背光灯)。请问,是电容问题吗?

  谢谢各位师傅,换了B+电容后好了,底部有点漏液。正常时两端的电压是280v左右。。。

网友A:
你需要到迅维系统性的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到迅维系统性的学习下

是的

网友B:
180V 正常,因为断电后,电路继续工作消耗掉了。你这可能是LED灯条开路的问题。

网友C:
通电时,180V指定是不对的,,可能是测量问题,,就是电容都失效了,也应当比这电压要高

网友D:
直接拆屏,灯珠一个一个的量,看亮不亮或亮度是不是均匀。

网友E:
通电状态下,这个电容测量两端是180V就属于异常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V 正常,因为断电后,电路继续工作消耗掉了。你这可能是LED灯条开路的问题。

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时,180V指定是不对的,,可能是测量问题,,就是电容都失效了,也应当比这电压要高

谢谢师傅,等找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拆屏,灯珠一个一个的量,看亮不亮或亮度是不是均匀。

谢谢师傅,刚寄了灯条测试仪,到时候测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通电状态下,这个电容测量两端是180V就属于异常现象了。

谢谢师傅,等寄的电容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谢谢师傅,等寄的电容到了换上试试~

那你是嘎噶新的新手呀,,

网友G:
180V不科学,是测量点不对还是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0V不科学,是测量点不对还是表有问题?

待电容寄到了,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师傅,等寄的电容到了换上试试~

换新电容一定要切记正负极对应,别安装错了,要不然通电就放炮了。更换电容容量尽量一样或者偏大,耐压也是一样或者偏大吗,当然,前提个头一样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嘎噶新的新手呀,,

是的,全新的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桥式整流的电压是18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