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000 2020进水键盘部分失灵

楼主(2022-08-31):
r7000 2020 键盘控制8176FN 进水  不严重  但是换了芯片键盘 还是那几个按键不能用(其他按键都正常)   EC也换了  也不管用  没思路了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给点思路   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毕竟进过水

网友A:
站里有人改过.应该是管理键盘的芯片有问题或是他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站里有人改过.应该是管理键盘的芯片有问题或是他的程序有问题

有帖子吗  我想看看

网友:
键盘换了 就直接换EC 这机器键盘不能用 关EC什么事  你仔细看看图纸

网友B:
这个好像管理键盘的芯片不是ec,是另外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管理键盘的芯片不是ec,是另外一个芯片

是跟ec没关系 但是ec里有键盘程序
我刷了一个华硕的键盘程序  现在键盘一个键用不了  换了键盘芯片 还是一样   程序应该写在ec里

网友:
已解决  键盘19脚断线了

网友:
这个8176fn的程序问题  本人下载华硕的8176刷写程序 刷完后键盘全部失灵 以为程序是写在EC里  换过EC还是全部失灵  后来刷主BIOS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键盘程序在主BIOS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