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80花屏

楼主(2022-08-31):
装驱动前不花,装驱动后开始小花,闪彩色小方块的那种,不久会反复驱动重置。
测过显存没错报,难道要加焊核心?

网友A:
老师,显存超频测试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显存超频测试过没有?

用的论坛下载的A+N测试合集,
./r9380直接运行,这个版本不知道怎么使用超频测试。

网友:
加焊完把核心显存频率降下来就行了,不过用不久还会坏,核心不良

网友:
in most cases this is the broken gpu

网友:
显存和驱动没关系,装上驱动才花屏就动核心。加焊一下试试呀,别老重做。

网友:
这种A卡很有可能是核心虚焊,你先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论坛下载的A+N测试合集,
./r9380直接运行,这个版本不知道怎么使用超频测试。

B站搜超频测试,一样的用法

网友:
重植核心还不行,就重植八棵显存。

网友:
应该是核心有虚焊,A卡温度高

网友C:
进入测试目录./agt -eng=500回车,再运行测试。

网友:
遇事不决干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入测试目录./agt -eng=500回车,再运行测试。

感谢,刚测试过了,超频核心PASS,当显存超频测试时显示C0通道报错,这个是逆时针数第5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