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下这个电阻多大,谢谢了

楼主(2022-08-31):
安钛克NE550M故障没修好,查了好久也没发现问题。PFC开关管附近的两个无感电阻感觉有问题,也不知道对不对。麻烦大家看一下,我这样读数对不对?到底读数是多少,谢谢了先。第三环感觉是白色的,但好像也有点像银色,拿不准,颜色太浅了。

网友A:
从绿色那边开始,没有黑色开头的电阻

网友:
黑色起,08X0.1,0.8欧

网友:
第三环是金银色环,金色是前边数*0.1,银色是前边数*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绿色那边开始,没有黑色开头的电阻

那金色就是第二环,那也不对啊

网友B:
第一环会不会是紫色???

网友C:
如果是非标就是89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环会不会是紫色???

黑色无误。倒是第三环是白色还是银色不太明显

网友:
谢谢了,找一下你这个app用看看

网友:
娄底?修家电的高手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非标就是890K

是不是0.18欧姆?

网友D:
可以从常理判断,一般这么大电阻都是大功率,阻值不会很大而且第一个色环不会出现黑色,可能是棕色烧黑了18.9

网友:
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从常理判断,一般这么大电阻都是大功率,阻值不会很大而且第一个色环不会出现黑色,可能是棕色烧黑了18 ...

没有烧过,就是原色

网友:
你看这电阻在电路中的位置和作用,再估值下不会走太远。

网友:
0.8 +-%0.5

网友:
从黑色开始算,四个四环电阻。0.08欧,5%。用作MOS管的检流电阻或者限流电阻。

网友:
应该是阻值比较小的电阻吧,因为体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