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忍7000装系统问题

楼主(2022-08-31):
情况是,开不了机,黑屏键盘都不亮,硬盘可以肯定是好的在其他电脑上正常使用,换了一个硬盘后 可以点亮了,

然后就是装系统,mbr和gudi都试过了。进不了系统

不知道是bios哪里不对还是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换换试试咯

网友:
换什么?换主板?

网友:
感觉不是根源问题,或者硬盘短路了?

网友A:
刚才装好系统进系统了,也正常使用,关机换了一个显卡重新开机又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装好系统进系统了,也正常使用,关机换了一个显卡重新开机又点不亮了

不装硬盘就没事

网友B:
这方法早就用过了,百度也有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早就用过了,百度也有很多的

我没说明白吗?

。是装上硬盘开不了机,开不了机屏幕完全不显示那种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这里我感觉不对↓,我是个小白,也许我说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这里我感觉不对↓,我是个小白,也许我说的不对。

之前我自己的电脑,BIOS老是损坏,我就经常换,个个版本的!就遇到刷完BIOS!也是ffff什么的,装完系统就蓝屏

换对应的BIOS就好了

网友:
电源考虑了吗

网友:
明显bios问题吧

网友:
键盘都不亮,肯定是主板启动不成功,但硬盘是不会影响主板时序进程,挺奇怪,有没还硬盘试过

网友:
进得了pe,能拷贝系统,重启开始正式安装,bioss就提示错误是吗?

网友:
如果硬盘选择了gudi模式,bioss要选uefi模式

网友:
最好连那个安全驱动模式都开始

网友:
图片提示是引导不了系统,PE 里面选ugdi硬盘格式,安装ESD或者WiM格式的系统,重启时候快速进入BIOSS,在引导项选择uefi引导模式,打开安全引导。 试试

网友:
安全引导是Secure boot,选开启

网友:
你刷过bios  ?

网友:
bios uuid 都丢了,惠普有启动有安全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