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上海哪位师傅能修苹果A1316,27寸显示器

楼主(2022-08-31):
故障:接笔记本后认不到显示器

电源板输入220v正常,驱动板24V、12v、5v、3.3v输出均正常。检查到三个USB口,中间的usb口插ipod不充电,且将驱动板电压全部拉低。

淘宝有家店说多半是输入三合一线的问题,搜了下上海能修这机器的店也不多了。

上海哪位师傅能修?

网友:
应该好修吧

网友A:
那你先换个三合一线试试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换个三合一线试试拜?

线也很难找了

网友:
重新装好,居然好了,估计哪个接口松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