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如图左面暗下一块。像是

楼主(2022-08-31):
各位大佬。如图 左面暗下一块。像是灯条 又像是排线。有没有哪位大哥解解惑

网友:
这是排线或者是,这一块对应的IC吧!

网友:
列COF问题这是

网友:
不是灯条。

网友A:
放弃吧,cof排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cof排线

那g了。我还在想如果是灯管或ic 自己能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cof排线

cof的话不应该是线吗。这种是什么情况呀 大哥

网友:
灯条坏是放射状的,边缘不会那么清晰完整,排线或者芯片坏则会导致它所控制的那一条区域整体失效。COF是芯片在线上的封装方式,具体损坏的是导线还是芯片得测了才知道。不过对个人来说,就算测出来也没法维修,只有放弃啦。除非是单位大量采购同型号设备,还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替换重组。

网友C:
cof排线 , 哇,好难搞也。

网友:
这么多人说cof。让我心里一凉,问下本地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f排线 , 哇,好难搞也。

据说 有大佬可以飞线

网友D:
暗带。屏上COF的问题,要修屏。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带。屏上COF的问题,要修屏。可以修

没有盒子 来回运费太贵。跟维修费一比了

网友E:
不是背光问题,有压屏机的地方可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背光问题,有压屏机的地方可以搞。

感谢来自延边的朋友的解答,咸鱼问了下本地的师傅,说要确定下cof型号。 有的话就按10块一寸来修。我34寸 想讲下价格,有没有可能300搞一下呀

网友:
我看淘宝有cof飞线教程。如果有线路图 ,这个有没有可能飞线解决呢。我想练下,不行再给本地师傅压屏

网友:
咸鱼问了下本地的师傅,说要确定下cof型号。 有的话就按10块一寸来修。我34寸 想讲下价格,有没有可能300搞一下呀

网友:
cof飞线,首先要按cof型号找到点位图,通过测量电压确定需要飞哪跟,并且也得看具体情况到底能不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g了。我还在想如果是灯管或ic 自己能换呢

不是是灯条,灯条个别区域不亮是放射性的,也就是逐渐变化的,你这个不是的。cof就是屏幕玻璃板和逻辑板相连接的软排线,软排线上有IC,但是这个IC无法更换,软排线更换是需要技术和工具的,费用比较高,所以给你说放弃,毕竟显示器没多少钱。

网友:
大佬 ,兄弟、大哥大姐们,有进展了,上一任主人是个烟油子,烟油附在cof上,腐蚀了部分,直接上图

网友:
感觉能省下维修费了,飞他

网友:
明天特细烙铁头到了 就可以飞了

网友:
已经飞好线了。刚才点亮试了下。完美

网友:
这次的很简单。 已经弄好了,不过这破显示器上半部分居然是靠双面胶粘的。,现在粘度没那么大了,还得看看网上有没得卖

网友F:
厉害,能够飞线修复就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能够飞线修复就是高手了。

高个屁哦,我这个问题很简单的,都在明面上,我现在测量都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能够飞线修复就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