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22-08-31):
七彩虹960,核心显存无电压,ncp81174IC启动电压跟供电电压都正常,是什么原因呢?求解

网友:
是小白,别笑我

网友A:
换主控先

网友B:
这种卡有通病,不输出就那几个点坏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卡有通病,不输出就那几个点坏

ncp81174第9脚跟第10脚的电压没出来,不清楚是啥状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主控先

换了没用,还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cp81174第9脚跟第10脚的电压没出来,不清楚是啥状况

方向错了,910没有是因为芯片不工作,你要找为什么芯片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错了,910没有是因为芯片不工作,你要找为什么芯片不工作

核心没有工作嘛?

网友:
更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开启电压哪?

网友:
供电正常,开启电压正常,boot电压,后正常芯片周边电容电阻正常,芯片才工作,不一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查一下时序看上一级电压产生了没有

网友:
电路原理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cp81174第9脚跟第10脚的电压没出来,不清楚是啥状况

从原理图上9脚vsp应该是核心电压产生后才有。10脚  vsn本身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原理图上9脚vsp应该是核心电压产生后才有。10脚  vsn本身接地

就是不了解核心要满足那些条件才工作呀

网友:
这个的原理应该跟CPU供电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没用,还是一样的

那重点查反馈

网友E:
查31.32.1脚,周边电阻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31.32.1脚,周边电阻正常不

好,我看看

网友:
现在1V跟显存电压出来了,就是核心电压出不来

网友:
支持楼主发更好的帖子

网友:
多看看维修视频

网友:
6脚电压1.2v正常吗

网友(2022-10-15):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D:
从原理图上9脚vsp应该是核心电压产生后才有。10脚  vsn本身接地

大佬    我新手   请教下如何看懂这种原理图,或者在哪里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