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05的问题

楼主(2022-08-31):
请教一下:RT8105 输入电压vcc是12v,那PHASE 应该是几v ?

网友:
显存的话是1.5

网友:
这个是上下管的相位检测,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和输出电压一样,但是使用示波器测量这个信号的话电压会高些

网友A:
在哪个电路上用的,内存就是1.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个电路上用的,内存就是1.5左右

8105输出给一个mos管D,mos管的S极再给到 VTT_GM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