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HBL-W29 CPU供电复合管短路,CPU坏的概率如何

楼主(2022-08-31):
华为HBL-W29 主供电短路,后来测到 CPU供电复合管短路,  而且这个芯片还不便宜,大家感觉还有毕要换这个管子吗?CPU还在不在了?

网友:
感觉华为好多款笔记本都是这种设计,很容易烧CPU,真的很拉机

网友:
不止华为用,基本上各个品牌都用。公共端直接干到CPU的话,几乎都坏了,现在的CPU非常的不耐造,就算能出CPU供电,也不跑码

网友:
这个本我修过换MOS管好用的 没烧CPU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没修好过。

网友:
基本希望渺茫   有芯片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洗洗睡了

网友:
板层没烧坏 可以订个芯片碰碰运气

网友:
这种复合管所有本都是大多数上管击穿,U基本都会凉凉,你这个算好的板层没烧透,可以定个试试,修不好还拆了留着就行

网友:
华为的本子垃圾的一比,过了保修期Cpu就得坏

网友:
十不存一,基本上都挂cpu,最烦人的是烧糊的

网友:
我已经遇到五台了。全部挂B,有四台直接CPU电感对地为0,有一台换了不跑马。十代的U

网友:
这个华为 我碰到不下于20台 有一台换了功能一切正常 两台换了芯片都是集显花屏进不去系统就死机  其他全部不跑码

网友:
如果芯片出烟了,那就算了,CPU不坏怎么会灯烧芯片,看到化为和小MI都要小心点了,好多 白做了

网友:
现在不论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只要是用复合管的. 或是cpu上管短路的.CPU基本上都带走了.能修复的太少了.

网友:
忙乎一顿,最后发现是瞎忙乎。无奈!!!

网友:
没有幸存的CPU.

网友:
不要想...................
就和上面说的一样,没有任何幸存的可能性
就算能亮机,集显也会花屏蓝屏
就算能进系统,也会有问题

网友:
不只是华为用这种管子,很蛋疼  CPU基本都保不住

网友:
我碰到的是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