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D#信号无电压

楼主(2022-08-31):
测量LID#信号是来源于+3.3v sus信号,此信号是由南桥发出来的吗?

网友:
上啦电阻测了吗

网友A:
不是南桥发出来的  待机正常就应该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南桥发出来的  待机正常就应该有了

那为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