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韵650半模组电源

楼主(2022-08-31):
刚到手没待机电压,断电后大电容也无法放电,后检查电阻有问题更换后有紫色线有5v待机,绿线也有3v了大电容也能放电了,短绿线和黑线还是无法启动,大师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短接后看看风扇动不动,一点不动说明没启动,那就可查的东西太多了,只管点短接查Vcc有没有,再查高压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能启动的原因几十种,得一步一步排查呀

网友:
这个好像是同步dc-dc的吧,双面板,没得搞,芯片资料都找不到的

网友(2022-10-02):
不要想着修了,这电源有待机不启动,不要想着维修了,除非你是专业维修的,否则甭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能启动的原因几十种,得一步一步排查呀

研究好久还没头绪

网友(2022-11-22):
像是同步dc-dc,先看输出电压12v有没有?那个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