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南桥Intel什么芯片

楼主(2022-08-31):
看下这个芯片是Intel什么芯片 ,谁见过说下,南桥的1.1v 阻值 2.3欧 估计是烧了。

网友:
HM70南桥芯片

网友:
这个我有几个,

网友:
谢谢哈 ,查了下,应该是这个系列的

网友:
发出来看看呀。。

网友A:
2。3感觉是低了,放弃治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感觉是低了,放弃治疗吧

是啊,这个芯片,感觉还稀缺啊

网友:
强人,佩服死了。呵呵,不错啊

网友:
2.3欧是严重短路了

网友:
这样短路,居然还能通电,32768晶振也还能起振

网友:
打名字去tb就知道了

网友:
放弃治疗吧

网友:
直接上slj8的桥

网友:
这个应该桥可以用SLJ8E和J8C代用,这个是hm70的